A480N-i5大短不完美维修

楼主(2019-01-22):
拆机 测隔离保护管击穿 内存供电阻对地   U和内存都挂了 更换隔离管 内存供电控制芯片DJ= 和上下管 换CPU 内存上电掉电 测显存也短了 拆内存供电转显存供电管上电亮机 只是放弃独显维修 成集显 算不完美 由于板元件没位号只有上图了

网友A:
原内存供电上下管是小体积的 换成大体程 看上去丑了点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内存供电上下管是小体积的 换成大体程 看上去丑了点  见笑了

华硕料板,到处都是小体积的上下mos,其实可以再完美一点的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装上壳子看不出来的哈哈

网友:
这个才是维修贴嘛有图有介绍嘛,大家看其才有对照嘛

网友:
U和内存都挂了,再加各独显,短路的坏件挺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