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v 不过隔离

楼主(2019-01-22):
第一个隔离管坏了,已换,还是不过隔离,谁有修到过吗?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维修 是基本功啊,老弟 ,你要多加强下技术。检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跳过第一个供电看看通不通

网友A:
老弟,你要多加强一下技术

网友:
好像隔离管下方有个排阻,换了试试。

网友:
能不能把帖子继续发往发一半留一半干嘛呢

网友:
               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在充电芯片那边。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弟,你要多加强一下技术

中级工程师哦,这点技术师傅应该是想的到的。

网友:
充电管理或者是EC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充电 EC个人觉得就这俩可能 看看图纸查查看

网友:
你这中级工程师怎么混出来的?检查充电芯片啊

网友:
楼主都查了什么。什么信息都没有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
不错,保护隔离,下个图纸查一下充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情况 大部分 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输出电压有19伏吗?第二个隔离管G极电压多少?讲清楚一点。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