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50不充电

楼主(2019-01-22):
E5450开机不充电开机显示没有原装充电器

拆开检测

上次修过一样的问题  上次修把EC换了BIOS充电芯片换了都不行 最后把充电接口信号管理芯片换了解决问题  这次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PU1芯片换立马解决问题

装好测试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个PU1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咋不说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U1是什么作用的 楼主咋不说一下呢

电原管理芯片也是信号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