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3sv

楼主(2019-01-22):
一台华硕k43sv的笔记本插上电就自动开机。拆机一看没有coms电池。装上电池后还是自动开机电流到0.8不动。压开关关机后。拔掉电源在插上。不开机。待机正常。开关有3.3付的跳变。不装com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怀疑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闲了一个k43sv rev3.0的bios刷上后能开关机。也能显示了。

网友:
这不对吧,能自动上电亮机,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自动上电要么开关电压低或者rtc电路问题

网友:
bios坏了而已这个还是比较捡钱的

网友:
BIOS 能刷好不少。。。。。。。。。。。。

网友: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原来是几点几的啊,这样的帖子很有代表性,最好是说清楚,方便大家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