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250MF PLUS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01-22):
主板上电掉电,测试无CPU供电,因为主板比较新,什么资料也查不。
点位图,CPU供电芯片数据手册,BIOS都没有。官网可以下载到BIOS但要分离合成,本人又不会。就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刷上去还是一样,但在查看CPU供电芯片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电损坏,因为一端对地500多,一端对地,心想是滤波电容,就去掉没去管它。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补上损坏的电容,主板居然好了。就是红色标记处的电容,是我补电容后拍的照片

并上传某宝上买的BIOS

B250M-F PLUS.rar

ASUS主板BIOS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虽然说不清楚是那部分。

支持 反对

网友:
感谢分享bios,现在新款的bios都得分离了。难道现在华硕从电阻坏升级到电容了,哈哈,修好赚钱就好。

网友:
ic通过电容充放电来定开关的频率应该,这么重要

网友:
0.1Uf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在CPU供电芯片附近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虑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2019-06-16):
为什么我测量CPU供电芯片周围的电容都是一头接地一头是对地500多的?难道都坏了吗?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触发CPU不发热,用吹风筒加热PWM和附近,CPU发热、,但是不跑码,PWM冷了之后触发CPU不发热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说明这个不是滤波电容,而是耦合电容

网友:
现在新款的bios都得分离,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