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清华同方V450A,机器是闪黄灯,交替闪,不开机。

楼主(2019-01-22):
清华同方V450A,故障起因:老机器电池不给力,没插电源用到没电黑屏后插电源,机器是闪黄灯,交替闪,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不开机。
Intel 奔腾双核 T4400
显卡为NVIDIAGeforce310M
主板 版号M02_MAIN_VERC

网友A:
你是想自己在家修好吗,没有工具怎么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在家修好吗,没有工具怎么修

自己有烙铁,有万用表,可以找人借个编程器。如果是ecbios问题,自己想动手试试,不知道刷哪个,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有烙铁,有万用表,可以找人借个编程器。如果是ecbios问题,自己想动手试试,不知道刷哪个,求指导。

这种机器一般不会是BISO问题,最好还是去送修,就算是BIOS问题你没有风枪也不好焊,旁边有很多小原件,不能乱来的

网友:
万用表测电压啊  电池那就修隔离 充电芯片 跟ec没太大关系

网友:
还真是ecbios问题,拆下用编程器刷入论坛下载的可用的bios,上机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