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T470P修好不通电又不充电秒杀

楼主(2019-01-23):
Tinkpad  T470P修好不通电又不充电秒杀

机型:Tinkpad T470P

板号:NM-B071 REV1.0

故障现象:不加电不开机

检测维修:拆机发现联想电源管理和开机片都是BGA形式的,而且都还灌注了黑胶,看了头大!
既然是不通电,那就先查保护隔离,直奔电源隔离的PQ2,测量PQ2没有导通,第四脚为19.5V高电平,保护了。

保护隔离不能导通,一般就是后级有短路等原因导致的保护电路启动,这个电路经检查没有短路,打阻值基本正常,尝试短接PQ2,发现能自动上电掉电再上电,凭经验看应该是亮机的节奏。继续查为什么PQ2控制极为高电平,发现是PQ9没有导通所致,PQ9没有导通是因为第二脚没有-PWRSHUTDOWN高电平,这个信号正常是3.3V,实际测试0V.
继续查-PWRSHUTDOWN来源,这个信号来自打了黑胶的联想电源管理芯片,UE4001B

看见万恶的黑胶已经怕了。
小元件都没有标注,没有点位图这要细查起来很费劲,既然是快修就按快的办法来,不查了,直接短接PQ91脚和第3脚。

PQ246.6V低电平导通了

接上屏幕试机,没装CMOS电池,掉电两次后点亮了,插上CMOS电池就正常了。

以为修到这里好了,装机测试,开关机都正常,无意中发现电池电量始终是0%,显示正在充电,但电流表显示没有充电。拔掉适配器立马黑屏,电池不能开机,关机测试充电也不充电。这么新的机器,电池不能充放电不能用交不了差,赶紧继续查充电电路。

充电芯片是BQ24780S,测量基本条件没有发现那里不对,
仔细看看充电电路,发现了这个电路有问题,

-PWRSHUTDOWN这个信号也接到了充电芯片的电路,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赶紧打开BQ24780S  PDF电路分析一下BQ24780S21脚的作用,

翻译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限制。充电电流VILIM = 20(VSRP VSRN),放电电流VILIM = 5 (VSRN VSRP)通过将电阻分压器从系统参考3.3 v导轨连接到ILIM引脚到GND引脚,对ILIM电压进行编程。ILIM电压的下限和0x14()(充电)0x39(放电)基准的下限设置了实际的调节极限。ILIM上实现充放电电流调节的最小电压为120mv

看到了21脚的对于充电的重要性,就分析一下这个不充电的原因,由于缺少-PWRSHUTDOWN这个信号,PQ105没有导通,由于VCC3SW通过PR127接在PQ103的第二脚,PQ103导通拉低PU10121脚为0V,充电芯片没有充电电流输出给电池,模拟一下如果有-PWRSHUTDOWN信号的状况,PQ105就会导通,PQ103就会不导通,由PR123PR128组成的分压电路就会给PU101脚提供一个分压。有这个电压BQ24780S内部的控制电路才会驱动充电电路输出充电电流,

其实要实现模拟-PWRSHUTDOWN信号有的话也很简单,去掉PQ103就可以了
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去掉PQ103后,无论开机关机充电电流都有了,电量百分比上升了,实测去掉PQ103PU10121脚正常充电工作电压时是0.8V

到这里,本机总算修好了。
装机测试全部功能正常。

维修总结: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其实这个机器就是相关电路PQ9PQ105缺少一个-PWRSHUTDOWN信号导致的两个故障,不过保护隔离,不能充电。幸运的是这个-PWRSHUTDOWN并不是真正缺失,电路内部的逻辑电路肯定是正常的,要不我在外围电路做的这些措施也不会正常工作起来,可能会掉电等其他怪现象。维修要的是结果,其他的细节没有时间深究了。

客户急着赶车要求快修,幸好有强大的迅维网友上传的T470P图纸,为秒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感谢提供图纸的兄弟!

谢谢观赏,感谢加分!

 会员1497192300鑫豆2025-3-6 13:56
 会员994431300鑫豆2025-3-5 12:41
 会员1491057300鑫豆2024-12-19 17:10
 会员1452734300鑫豆2024-7-10 21:51
 会员1481419300鑫豆2024-4-14 08:00

网友:
围观大佬成功修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确实是高手中的秒杀,我也是见到黑胶就头疼,没辙,think的机器都是黑胶灌封的多,给你加分了。

网友A:
我有一台S2   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无待机    偶尔又有待机能充电   奇怪的故障

网友:
写的不错,谢谢分享,手机回贴加不了分见谅

网友B:
老哥,我想问的是,是你的电脑北京时间错乱了,还是我看的眼花了,你凌晨1点还在发表帖子啊???不管怎样,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流B的秒杀,真是快.。。膜拜大佬

网友:
楼主,感谢你的分享。你能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你好那个电流表头是插的适配器电源的电流吗?那个头子是通用的吗

网友:
我看到Tinkpad 机器的保隔电路就头大,大神还能秒杀,加分了

网友:
我前天遇到了一个  我是直接飞的19V  电池充不了电 也没芯片换  就那样给客户了。。

网友:
修的流畅,已加分,

网友:
电源头改装的表很不错啊,能讲下怎么装的吗?

网友:
大佬厉害,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666666这思路值得加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其实也还没解决,为什么拉低啦,是检测不到适配器插入信号还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打了黑胶的联想电源管理芯片 厂家以后是要不打算让修了

网友:
这完全是赚钱的活,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好厉害的,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电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解释仔细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这个太值得学了,记住这个信号了

网友:
高手修机真快,理论知识精通,实践经念丰富。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 才能快速找到故障 能分享下这个图纸吗  让我等收藏下

网友D:
这个电路要修好楼主肯定也是可修的,只是这个主板没位置号确实头疼!另外楼主的那个可看电流的神器是什么装备?很多人在期待楼主解答呢,嘿嘿

网友:
思路明确还没有修过这款机器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要修好楼主肯定也是可修的,只是这个主板没位置号确实头疼!另外楼主的那个可看电流的神器是什么装 ...

这个电压电流表,主要是为了烧鸡方便,再就是维修有时总需要不断地断电开启,这个上面的开关总比拔插头方便吧,没什么神秘的,淘宝买的电压电流表自己动手改装一下而已。,

网友:
大佬NB 这个还能秒杀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电流表,主要是为了烧鸡方便,再就是维修有时总需要不断地断电开启,这个上面的开关总比拔插头方 ...

好的,电压电流表。我在电源线上也安有开关的,平时用起来方便多,不用老拔插头。只是看楼主这个电流表有点先进的样子最主要还是想改到能接typec的电源线上

网友:
来点积分吧。。。。。。。。。。。。。。。。。。。。。。。。。。。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下次遇到了也可以省事了

网友:
电源头怎么改装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学到了 感谢

网友:
这可能是一等一的高手,培训师的料.

网友:
昨天有一台T470的,如果单独用电池,电量低至自动关机后,再也开不起来。并且插上适配器也不充电。得把两个大电池和CMOS电池拔了静置一段时间,才能用适配器开机,再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客户说之前放到自动关机,再插适配器是可以正常充电开机的。我折腾老半天,实在没找到解决办法。关键是如果不放到自动关机,一切正常。只能解释为主板保护了。心里又在反问自己,为啥之前不保护呢?(题外话:这客户也是脑子有病)

网友:
这个电压电流表也没有什么用呀,不是有稳压电源吗?在电源线上安装一个开关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
厉害厉害,直接绕过信号快修成功,谁分析下这个信号怎么坏的

网友:
这么深奥,我只是来围观的,现在真是没有这个心情坐下来深究了!

网友:
牛,,我的话早放弃了,不知道收多少大洋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确实是高手中的秒杀,我也是见到黑胶就头疼,没辙,think的机器都是黑胶灌封的多,给你加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S2   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无待机    偶尔又有待机能充电   奇怪的故障

你吹下充电芯片试下,我遇到过换了充电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的不错哦,思路清楚。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想问的是,是你的电脑北京时间错乱了,还是我看的眼花了,你凌晨1点还在发表帖子啊???不管怎样 ...

白天忙着修机子,晚上才有空整理发帖子,维修不易啊!

网友:
我想故障应该还是出在芯片的外围,不好查吧?

网友:
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吹下充电芯片试下,我遇到过换了充电芯片就可以了

换一个一个也没有搞定

网友:
解释得很清楚,思路清晰,要是分享一下图纸就好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黑胶的芯片多怕       不好动

网友:
谢谢分享,想看看可是没有钱哈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大!加分了,think的机器本来就有点不好修,不过对于大神都是小菜一碟,嘿嘿

网友:
手上有个T460P的板子 差不多故障。。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我就喜欢看秒杀的帖子,楼主真厉害!!

网友:
think的机器确实越来越难搞 板子薄 爱灌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确实是高手。向您学习

网友:
收藏了,你的速度和技术,配服!!!

网友:
无线网卡 35v芯片 ec   南桥 全坏了                                       .

网友:
膜拜技术大神的干货分享, 技术666的

网友:
楼主 你是用可调电源 还是用充电器改的电源啊
你这个图片这里是怎么弄的

网友:
多谢楼主的慷慨分享,这样的好贴子现在出现的机率很低了啊,值得加分!

网友:
实在报歉楼主,已超过360小时了,给你加不了分了,抱歉抱歉

网友:
ThinkPad的电路基础还是传承于早期的设计方案没什么大变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楼主技术不错 呵器!!!!!!!

网友:
看到激动时刻 要钱了 我。。。。。。。。。。。。。。。

网友:
年前修个进水的机子,也是BAG 的IO ,板子不定时漏电,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经验学到了

网友:
迅维全是高手啊   楼主吃皮了

网友:
一步一步查,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电源头是亮点

网友:
不充电的机器能做到秒杀,说明楼主的功底确实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典型,希望以后能碰到类似的机器

网友:
图文都有  。。。。。。。。。。。。学习了。。。。

网友:
还是费了不少功夫的,现在修机器没啥耐心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到位,可惜要权限才能看完

网友:
看来我还要多多学习,多多看论坛,多多的跟高手学习啊。

网友:
秒修还写的这么详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到Tinkpad 机器的保隔电路就头大,大神还能秒杀,加分了

网友:
以后看帖子都要收费了吗?????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修的漂亮,看帖子花了好几块钱了这几天。。。

网友:
看到这种这么多的黑胶。头就是大的。不晓得芯片怎么换得上。楼主技术不错。图纸跑的66的

网友: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其实也还没解决,为什么拉低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确实是高手中的秒杀,我也是见到黑胶就头疼

网友:
电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满满的技术干货.  维修经验丰富, 直奔重点... 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确实是高手中的秒杀,我也是见到黑胶就头疼,没辙,think的机器都是黑胶灌封的多,给你加分

网友:
6666学习了,思路清晰,什么时候能有大神的级别啊

网友:
你哪褔禄克的万用表多少钱啊  应该不便宜吧,哈。。。。。。。。。。。。。。。。。。

网友:
一般充电我只换换充电芯片  还不行 我就不会修了  谢谢楼主分享的案例

网友:
BQ24780S 这个芯片,很多机器都在用这个芯片,唉,

网友:
感谢分享,黑胶是很讨厌的东西!感觉弄不干净

网友:
这个我手里也有一个·不出发io不工作·条件都正常 换了剪板也一样·还躺着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应该修了很多年的老手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么新的机器就有图纸了啊

网友:
确实是高手中的秒杀,我也是见到黑胶就头疼,没辙

网友:
我看见这个桥我就害怕,头疼

网友(2019-02-22):
功底好扎实的大神  好崇拜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真*脏话* 难搞

网友:
电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

网友:
我只能看看  大神级别啊  厉害了

网友:
                    看着这种灌胶的芯片头就痛

网友:
保护隔离不能导通,一般就是后级有短路等原因导致的保护电路启动 这个说到重点了

网友:
这板全黑胶,怎么修啊ec也全是

网友:
修得很认真啊,楼主也是个爱钻研 的人。本人有台联想Y471A 笔记本,充电头有时正常,更多时候是插上去没反应(不能充电),折下充电 头检查充电头这个头和线没问题,应该是电路 的问题,不知楼主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很喜欢。学习了,顶起来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还好是联想的管理芯片局部坏了,不影响后续工作!

网友:
图纸上传下呀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子的,没有修好还,

网友:
额  写这个真是花大心力啊 辛苦了·

网友:
这么新的电脑还有图纸,电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

网友:
修这个THINKPAD 的少,图纸都不会看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不可多得,贵在分享,受教了

网友:
think的机器我看着就脑袋大

网友:
一看楼主技术就不错。。。。看完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
这钱赚的舒服

网友:
分析的不错,现在很多新款的充放电芯片也是容易坏的,隔离电路我个人见得比较多的是第一个MOS管,容易坏,充放电芯片容易坏,分压电阻容易阻止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其实也还没解决,为什么拉低啦,是检测不到适配器插入信号还是温控有问题

快修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thinkpad机器修起来就这样蛋疼              .

网友:
流B的秒杀,真是快.。。偶像 啊........

网友:
果然是高手,分析的条理清晰,故障点找的准

网友:
还是自己的基础差,有好多看不明白,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功底深厚 ,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万恶的没有图的笔记本太坑。

网友:
隔离充电电路确实修起来挺有难度的

网友:
每次碰到隔离电路的问题,开工时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网友:
楼主是真技术爱爱

网友:
山外青山楼外楼,看到黑胶就发愁

网友:
师傅实在是了不得《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thank u very much, thanks a lot, this post was very helpful.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付费的部分我就没看

网友:
遇到一个24780有时可以充电,有时不行的没有搞定

网友:
电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

网友:
确实是很牛逼,这么难搞的都能搞定

网友:
厉害哦,兄弟,这么快就搞定聊,呵呵

网友:
学习,电路图看的溜溜的,,,,,,,,,,,,,,

网友(2019-03-28):
高手啊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赚钱了。

网友:
脑修到这个程度了,高手啊,看

网友:
这种IBM的看着就头大,时序太复杂,一大堆信号

网友:
不充电的问题比较难修,有的修死人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个联想的机器,电池开机正常,电源电池同时插就不通电,单独电源可通电,但是开机掉电

网友(2019-05-02):
分析的很好,又学习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呀,期待自己水平提高,,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理论永远是第一位

网友:
PWRSHUTDOWN是EC控制的吧!EC那边有问题?

网友:
看高手修机就是牛,,,,,,,

网友:
应该这种问题不止一个了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看 的

网友:
说实话,我喜欢你的福禄克  不知道要多少米               技术也是刚刚滴

网友:
66666这思路值得加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T410的,也是这个-PWRSHUTDOWN信号,翻看了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按照书本所说查了很久,芯片一直输出低电平,心中真的是万马奔腾啊,后来不想搞了,直接飞个3.3V过去,好了!维修就此结束,真的是X了狗的IBM!!!

网友:
修好就行,有些东西没必要一定去更换。实现正常的功能就行

网友(2019-06-10):
优秀加犀利 很不错哦 学习

网友:
高手啊,万用表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已经加分,修得不错呀

网友:
牛,不错技术到家了

网友:
成功参照修好一台机器

网友:
这板要是我没图纸和点位根本修不好!!!!!!!!!!!!!!!!!!!!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希望用的到。支持一下哦 基地里的学习资料真心不错

网友:
带黑胶的东西见了心里就不舒服

网友:
修的好厉害 楼主 高手 想加分的 太久了 没法加

网友:
楼主分析的条理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B(2019-09-06):
你好那个电流表头是插的适配器电源的电流吗?那个头子是通用的吗
春雨
是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个电流表头是插的适配器电源的电流吗?那个头子是通用的吗
是的。。。。。。。。。。。。。。

网友:
学习大佬的维修经验

网友(2020-04-13):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充电这块 故障机还是挺多的

网友(2024-11-17):
这时必须点赞

网友:
那个信号基本上好多ThinkPad本子都是这个突破口,其实如果按照步骤来的话最终还是那个黑胶芯片要换掉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专家啊

网友: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