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电容可以去掉吗?

楼主(2019-01-23):
拆了显卡核心,核心下面有一圈1uf的电容,打阻值应该是和核心并联的,十几个,装上电容又碍着植球钢网,不平很难一次植完,想请教下有大神做过这样的吗?这要是作为滤波的好像容量又不大,挺多余

网友A:
有锡珠的那一面也有电容吗?,还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锡珠的那一面也有电容吗?,还没见过呢

是呀,和cpu一样底部夹着电容

网友:
拆了没事,一般不影响的,低端卡的话不要拆,高端的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