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师傅们,问下,6s移动电信不能上网怎么搞

楼主(2019-01-23):
故障是这样的,移动联通电信都有信号,移动联通电信都显示有4G,但是就只有移动4G可以上网,移动联通电信通话都正常.这个故障我最懵圈的就是,插联通电信卡要显示4G,到就是上不起网。
信号

网友:
发给迅维修

网友A:
欠费了吧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欠费了吧弟弟
没可能,联通卡自己的手机上网完全没问题

网友:
射频ic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