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5开机电流1.4左右

楼主(2019-01-23):
前两天接到一台客户送来的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点电流1.4左右,黑屏不显示。装不装内存电流都没有任何变化;拆机通电测电压基本都正常,时钟、复位也都正常;刷写BIOS还是老样子,测内存插槽上两组数据总线有持续高电平,但不出波形;在讯修网论坛搜了关于这款机子帖子说各种问题都有,但问题最多的都说是南桥问题,试着加焊南桥后装机果然好了。

网友:
通病,一系列报错蓝屏。。。等,基本都是加焊南桥搞定的

网友:
这个电流不是桥就是显卡。。。

网友:
对的,这个南桥是通病,看到可先干一炮再好好解释

网友:
加焊南桥后装机果然好了,你用什么加焊南桥的?

网友:
北桥吧               这款 南桥虚焊会不跑码吗

网友:
讯修CF-360返修台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好多都有这个问题,我都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不进BIOS,显示WAIT,报错等等,还有不显示一般都是它,就是它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