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9s plus 自动重启 故障

楼主(2019-01-23):
oppo r9s plus 自动重启 故障oppo r9s plus 自动重启 故障

网友:
修好了?换过也不行

网友:
耗电快,不好用,但总比不能用好,加权根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懂什么意思 啊?..................

直接翘掉 这2个电感 就好了 哈哈

网友:
惜字如金……!

网友:
玩快手的  都知道

网友:
撬掉这两个电感不用换上去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嗯嗯这是一个通病,我也搞好过几个!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没用的,治标不治本,拿回去用两天又返修,cpu虚焊

网友:
直接翘掉 这2个电感 就好了66666666

网友(2019-03-18):
听说直接翘掉 还要测试一下漏电,如果漏电还要更换上边的芯片

网友:
谢谢露珠的分享,有哥哥一个点的

网友(2019-04-29):
r9splus wifi待机状态连不起网,有时候关机一次后又可以,求哪位大师指导下,wifi芯片重值和换过,都是一样,实在没思路了,谢谢

网友:
是直接敲了吗? 这个是电感吧 没有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