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与win7共享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9-01-23):
我把win7系统换成win10以后连接不上共享的打印机,可以访问主机但是就是连接不上,不知道需要设置哪里,有知道的帮帮忙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去下载一个局域网共享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WIN10设置的地方比较多,先用共享软件设置一下,余下的手动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局域网共享软件就可以了

下载了,貌似不行啊,问题依旧,是要在主机上使用还是客户机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设置的地方比较多,先用共享软件设置一下,余下的手动设置!

还是一样的,手动设置要怎么设置?用工具不起作用

网友:
可以访问共享的主机里的文件吗?一般来说如果访问文件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连接打印机的呀,你是不是驱动32位和64位的原因呀

网友:
端口丢失或者不一样,可能重新装驱动会好

网友:
大多为驱动不兼容问题,把win10打印机驱动卸掉,手动下一个驱动安装。

网友:
百度吧,这个要说的地方真多,防火墙,组策略,工作组,驱动程序,访问权限等等。

网友:
把主机装成64位系统直接就连上了,都不用单独装驱动。也是奇怪32位的怎么都不好使,不知道是不是主机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同版本windows,打印机驱动不一样,可以尝试现在本地安装win10或win7打印机驱动,然后再去添加

网友:
你看看共享多开启了 没有,如果没有那就在管理工具----服务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个应用,用应用打开电脑共享。

网友:
这个是个头大的问题,最难折腾的就是这个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