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想把一个iPhone7p搬板

楼主(2019-01-23):
硬盘坏了,请问一下是不是只要把cpu和码片植球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A:
CPU、基带CPU、基带码片、硬盘!
码片如果有设备可以读取资料再写入不需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基带CPU、基带码片、硬盘!
码片如果有设备可以读取资料再写入不需拆装!

基带码片一般离基带比较近吗?!

网友:
硬盘坏了不用搬板吧!买个硬盘把序列号也上就行吧,卖硬盘可帮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基带CPU、基带码片、硬盘!
码片如果有设备可以读取资料再写入不需拆装!

麦师傅,请教下,我植玻璃ic时,经常会有几个点取钢网时植不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原机硬盘碎了序列号还能读取到吗?像这种硬盘相当于没有了如何写序列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机硬盘碎了序列号还能读取到吗?像这种硬盘相当于没有了如何写序列号呢?

知道串号是不是就能查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串号是不是就能查序列号!

像国产机串号和序列号都在硬盘里如果硬盘碎了没了咋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麦师傅,请教下,我植玻璃ic时,经常会有几个点取钢网时植不上,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你应该还需要练好手工,手工不过关千万不要搬板,没那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应该还需要练好手工,手工不过关千万不要搬板,没那么容易

那是个老三星的电源IC,用的通用网,可我植苹果的触摸,大音频一次都过,能加您V信吗?

网友:
连基带码片在哪都不知道,你搬板?!!!!天才在民间呀。

网友(2019-02-22):
你连搬哪几样都不会 就别搬了 浪费套件

网友E:
如果直接搬码片,其他全部搬,完了直接开机?不需要写入什么数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直接搬码片,其他全部搬,完了直接开机?不需要写入什么数据的吗?

直接搬4个芯片 直接开机进系统 不需要刷机

网友:
码片,硬盘,基带,CPU,解绑WIFI一个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