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3P

楼主(2019-01-23):
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所有指示灯都没有亮,适配器是好的,之前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没过,查一下条件,隔离管,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没过,查一下条件,隔离管,充电芯片

小白一枚,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研究了几天了,看不懂啊

网友:
没人教我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吗?大神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