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楼主(2019-01-23):
机器拿来是 不通电。待机偏高。一看3V 5V芯片是1275C 没有芯片。给客户说 订芯片。客户答应。后订芯片回来。换上。。按下开关后又3V 5v.但是还是不开机。高了半天。没图。打算放弃了。后来想了一下。是不是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找了一个适配器。开机 竟然开起了。晕死。看来可调电源加转接头不能全信。

网友:
新款笔记本电源转换头有点不靠谱

网友:
应该有个,检测电路,稳压电源用的是直流电,而适配器用的是脉冲直流电

网友:
这歌机器不算新款吧,我也修过这个没听说还挑适配器啊,开机后再用可调电源试试呢?用原装适配器开机了会不会也待机高呢?

网友:
有些主板接维修电源,会出现指示灯闪烁的情况,不开机,原理可能检测电路识别适配器有关吧

网友:
转接头有几种,中间的电源检测针的电压不一样,多试试

网友:
新款的好像好多不能转接,有检测脚

网友:
有这么邪乎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