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LD 2.1 无待机

楼主(2019-01-23):
华硕X450LD 线性3/5V有。待机3/5V没有。待机芯片是UP1589Q  待机3/5V开启1脚4脚都是5V。这里好像不正常。有谁修过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呗,,,,,,料板上好找

网友:
首先对照点位图看下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再看芯片本身,还有是否负载短路

网友:
待机芯片只查开启是不够的,还自举,反馈等周边条件,有示波器你就能秒了。

网友:
你查一下后继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之前有修过不触发,是因为纽扣电池没有电了                                          .

网友:
正好有一台再修!!!!!!!!!!!!!!!!!

网友:
描述的比较精简啊,,,,,,,,,,,,,,,,,,,,,,,,,,,,,,,

网友:
直接换待机芯片,这个我见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 开启信号谁给的 满足条件吗

网友:
叫月饼老师远程给你修!!!!!!!!!!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呗 不行按照时序修

网友:
下个点位图,按时序修啊啊 啊    。。。

网友:
一般先看下后继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就换个芯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