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49A62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1-23):
TCL D49A62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D49A620U

  电 源 板 型 号 :08-L141HA2-PW1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过程/方法:

  此电源板是办事处収到大区维修的电源板,通电测试开机电源输出 12V 正常,接负载后収现12V 电压发低(6V)左右,断开负载用工装强制开机后収现 PFC 电压仍是300V没有升压,测量 PFC 芯片 U301(FAN7930)供电为 0V,用万用表电阻档对供电脚迕行测量収现对地阻值为 0 欧姆,拆下芯片后阻值仍为 0 欧姆,当拆掉 C308 后阻值恢复正常,更换 C308 后故障排除,至此,TCL D49A62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处理很干脆

网友(2019-05-27):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能发一下这个板的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
高手   ,电视机我也就会换换板子

网友:
好技术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