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 USB2.0 和3.0 全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1-23):
此板开机正常,USB2.0 USB3.0 全不能用,找到论坛下载个图纸,查找USBOC_R 供电 由5VDUAL 经R60 8.2K 和 R72 15K 分压而来,开机测试二个电阻电压只有1.27 V 与只相连的D24, D1 ,D27,  三脚都是1.27  。测量R60 只有 3K   R72 1K多,

5VDUAL 经过8.2和15K分压得到3。3V 可是找不到15K电阻,我用1K和2.1K 分压得到也是3。34

换过以后,电压正常 了。上键盘鼠标正常了USB2.0 和3.0修复

网友A:
有个联想Y450老本的一个USB2.0的口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能是一样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联想Y450老本的一个USB2.0的口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能是一样的原因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是全板供电问题,你的是单个的不能用。原因自然不一样了~!

网友:
电阻阻值一般都会变大吧?变小没磁到过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的症状是usb2.0不能用,然后关机重启。usb3.0可以用。你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的症状是usb2.0不能用,然后关机重启。usb3.0可以用。你这个有点奇怪。

看上面的图纸,这个3.3供给D24 D24是USB3.0的供电,  他的电压被拉低了。自然不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