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重复闪现logo,同时有啾的声音

楼主(2019-01-23):
大电容320v正常,输出是在电容测11.7v, 4.7v应该都是正常吧,电源板不接屏幕上电一直重复有声音,是开关变压的问题吗请问?不是弄维修的,不过想学点这方面的.

网友:
变压有问题的很少,后级有短路或电容容量下降也会。有些电源不带负载输出电压低也会嗒嗒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