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请问更换电容,同样耐压和容量,但是体积比较小能换吗?

楼主(2019-01-23):
都是3300uf,10v的 原来是10x25的,只买到13x20的;
现在电源短接黑绿线不能启动,应该怎么检修好呢?

网友:
可以换,看看启动电阻,好久不修这个了,沒有维修价值,如果为了学习,可以修修!

网友:
完全可以,    但要求质量必须要好的,好多体积小的耐压都不足

网友:
完全可以,当要注意用品质好的才能保证足够容量

网友:
容量与体积无关。
短接绿黑不启动。先查紫5V待机,是否有。
无紫5VSB,查待机电路。
有紫5V,直接换后面的启动控制芯片。

网友:
完全可以换,不启动和换的电容无关..........

网友:
首先查一下5V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