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KLV40V440A液晶电视机花屏

楼主(2019-01-23):
近日接修一台KLV40V440A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花屏,初步检查了一下逻辑板的各路电压,没有发现异常,逻辑板的各个芯片也没有明显的发热现象。怀疑是逻辑板坏或者数据问题,想换个逻辑板或者刷数据试试,各位师傅有此机型数据的麻烦发一份,也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视机已修好,故障原来是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正常的电阻值是4点几欧姆左右,更换排阻后图声正常,故障修复!
        因为这个机型的程序数据在网上还没法找到,特此将数据读取出来保存备用,在此也传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已修好,故障原来是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 ...

该机的FLASH 芯片的型号是 S29AL032D70TFI03,屏的型号见楼上。
索尼KLV-40V440A

网友B:
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厉害,电阻坏了都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输出LVDS信号到逻辑板之间的排阻中有一个电阻的阻值增大到775欧姆了,厉害,电阻坏了都查出来了。

换逻辑板无效,只能往前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