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5AD进水机开机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9-01-23):
进水机开机电流上1.23A之后掉到0.68A,测量各大供电和平台复位3.3V都有,没有CPU供电,这个机子CPU管理芯片是RT8885A,追到这个芯片的两个UGATE脚都没有输出电压44和50脚,然后测量 18# 2.1V  EN28# 3.3V 25#26# 0.39V 29#30# 0.6V 41# 18.5V     14#VCLK 0.83V 进水点腐蚀的两个电阻换过了不知道阻值多大瞎换的,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
我把CPU两个大电感断开,CPU管理芯片UGATE脚出3v,难道是我的CPU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