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机加设备用win98--------

楼主(2019-01-23):
加工设备软件只能用98系统,现在无光驱无软驱,如何安装?谢谢!

网友:
DOS下安装 先把系统文件拷到硬盘上

网友:
我有3个客户也是用98,电脑都是2000左右的,坏了一般地修不了,只能找我,价格反而可高要些!

网友:
谢谢楼上,我试试,好久不用98了。

网友:
USB没有吗,好吧,找个配套的光驱试试

网友A:
这种主板,usb引导都成问题,太老了。对付这种,我都是带一个可以引导的台式机过去,把原硬盘摘下,放接到台式机,pe下ghost走完100%,关机。摘除硬盘,挂到原来的机器上,自动执行安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usb引导都成问题,太老了。对付这种,我都是带一个可以引导的台式机过去,把原硬盘摘下,放接到 ...

好的,您这都是经验啊!各种方法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