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板号LA-7871P。同行自己换屏导致的严重后果,请勿模仿!

楼主(2019-01-24):
来两例简单维修。
1:一个联想笔记本,板号LA-7871P。客户想自己换屏,只见一缕青烟,悲催了。先爆几张大图
QQ* QQ* QQ* QQ* QQ*

根据我多年经验,再结合这几张靓图,我断定桥跟EC可能连显卡都不保了!
烧鸡大法都懒得用了,第一步就是干桥(事实证明我的经验失灵了)。桥拆下来之后测,主板竟然还是短路。拆下来测上面的电容,并没有短路,感觉是真上当了!难道只是EC坏了?下一步,拆EC
QQ*
EC拆下来,测主板还是短路,完犊子了!这三板斧大伙可真不要学!完全瞎修了这!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祭出烧鸡大法!调3.3V,电流一直调到了4A才摸到显卡有点温。断电测显卡上的小电容,全部短路,好吧,罪魁祸首是显卡。
拆下显卡之后短路排除!接下来先把桥植球焊回去。焊完桥测量,主板无短路的,确实是冤枉桥了!接着焊回EC,再测各阻值也都正常。完了上自己的测试CPU通电试着触发看看。可以触发,但电流竟然只到0.35,继续整吧!
QQ*
直接就去测开始测着短路的那个电感,电压只有0.5V这样。甭管它是什么供电,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对的!上示波器抓个波看看!
QQ*
QQ*

看这波形,滤波不良有没有?钳子直接干掉滤波电容换上个330钽电容,完了触发再测电压,竟然还是只有0.5V!神奇了喔。我还是先找个图纸看看这是什么电压吧(有点虚了)!看图纸确认这个是1.05V的总线电压。有了图纸跟着又硬气起来!测其供电开启线XD正常。第一步,换芯片。换完直接就OK了。

QQ* QQ*
此时触发电流已经上去并且跑码,但并没有亮机,可能要装上显卡才可以亮机吧!遂订显卡订屏线。
显卡回来做上去触发就直接亮机了。后面测试其CPU也是坏的,装上触发0.2就掉电。此机坏了总线供电芯片,换显卡,换CPU,换屏线,换屏幕,修好了。

想想烧鸡大法还是不能省呀!因为开始在主板上测到桥上的电容短路了,测BIOS的8脚也是短路的(一般跟EC供电是同一个电压,一般),再测旁边电感也是短路的(当时认为那个电感是待机3V),所以一开始就上演了杀桥干EC的大戏!好在回头的路还不遥远!以前我自己也试过屏线没插好烧了EC烧了桥的,现在这个机器是烧了显卡和CPU!

这个主板坏了那么多东西,维修自然是没钱赚的了。主要帮同行解决掉一个问题,毕竟大家平时都一起合作。因为这个机器最原始的故障是,摇一下屏幕就会亮,当时应该是屏线的问题,结果同行一不小心就只能进重症监护室了
换下来的显卡和CPU:
QQ*

高清亮机图最后面补上!没什么技术含量,维修还是要细心!
2昨天帮一个客户装了个系统,她回到家想开机看看,发现开不了机了她说……
今天客户过来:你们昨天帮我装了系统我电脑就开不了机了……刚听到这个心里就一紧,我去,要不要那么坑啊。试了一下,开机暗屏!也是醉了!我死命摇晃屏幕,始终是暗屏!要是别人帮我装完系统回去就开不了机我都会怀疑是不是那个修电脑的坑我……
好在客户好说话,这个是有惊无险!
屏比较好拆,先拆屏看看吧!拆完下来立马就发现了目标。19V的电容发霉短路了,测其保险也已经开路,这个应该可以秒杀。随便报价一百多,叫明天来拿,客户爽快答应。客户走后拆掉电容更换保险修复。

网友A:
以前有个小伙伴也是这样,用啥坏啥。新手机,买回来几天,屏裂开。液晶电视用几天,遥控坏。买个单车锻炼身体,链子断。他一到我店里,我不让他碰我的工具,我说你别动,给你买包瓜子,就坐那里慢慢磕吧,等他走后,我的塑料椅子裂了

网友(点评):
太牛逼了吧,这个怎么形容呢。

网友:
现在有些直接客户认为维修电脑很简单,结果小问题搞成了大毛病,得不偿失。

网友B:
我想问下,这种机器修同行可以赚多少钱

网友:
这机器显卡桥都挂了就算修好也没什么钱赚

网友C:
看完楼主的文章,感觉楼主是东北的,小磕整的挺硬啊  哈哈哈哈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这种机器修同行可以赚多少钱

不赚钱,就帮同行解决一下问题,经常合作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楼主的文章,感觉楼主是东北的,小磕整的挺硬啊  哈哈哈哈              给你加分

好的,感谢加分,看小哥也是挺硬气的!

网友:
就算同行也不能让自己累着啊,要我就不整了让同行自己换配件

网友(点评):
不能惯着他们,总让他们觉得有人擦屁股。不知后面还会搞什么幺蛾子,都是为了挣钱何必为难了自己,瘠薄啰嗦的不做也罢

网友D:
第一步干南桥?我学不来

网友:
客人自已搞烧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干南桥?我学不来

哈哈,反正我是得干爽了

网友:
客户觉得自己某宝买个屏换上可以省不少钱呢,觉得自己行了,没想到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哈哈,我想知道第一个报了多少钱,同行也是赚钱的,不收点钱让他张张记性,好弄的他都自己解决,难处理的丢过来,这就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小伙伴也是这样,用啥坏啥。新手机,买回来几天,屏裂开。液晶电视用几天,遥控坏。买个单车锻炼身 ...

卧槽,有那么恐怖的人才吗   哈哈哈

网友E:
l楼主这种完全可以挣一点的啊   既然是同行自己定的屏证明他一开始就没想到你啊  坏了再找你 你还不挣点  拿什么养家糊口啊

网友:
一般EC烧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l楼主这种完全可以挣一点的啊   既然是同行自己定的屏证明他一开始就没想到你啊  坏了再找你 你还不挣点   ...

本来能亮机的,等下客户说叫还原故障就尴尬啦

网友:
是碰到我的话就是就是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哈哈哈,,,,

网友:
上次同行换屏   屏  屏线 无线网卡 35v芯片 ec   南桥 全坏了
搞不懂他们这些人才

网友:
这种就得收同行的钱,同行以为你换屏赚他个一百来块,感觉赚得太多了,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钱想自己赚 让他有个教训,下次就不敢自己搞了。我这边的同行很多原来是自己不换的屏的和键盘的,结果有些同行自己定回来换了,有些还定回来让你帮换,只让你赚个人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