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PRO 板号GL552VW REV2.0 之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1-23):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FXPRO 6300 8G 940 4G 说电脑没关机放包里等发现时候就开不了机了。拿来取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电流依然0.03A。之后扯机检查CPU后级,显卡,内存,待机后级均无短路现象。通电触发后所有电压都无输出。由于笔记本较新无图纸后只有凭经验查下去。先查3V 5V待机都有示波器波形也稳定。后检查南桥待机3V 1V均ok。震荡电路工作基本正常,初步判断BIOS故障在论坛下来5个以上这款机器的BIOS均无果。后放弃不是BIOS故障,后定了一个EC ITE8995e 换上后能触发电流到1.1左右不走了,关机发现显卡后面上散热器哪里4个固定螺丝铜松掉了两个,问客户是否碰闯过客户说没有。后怀疑是否和显卡有关,之后把显卡做BGA 后通电正常显卡卡华硕LOGO,NND这机器有毒所。后又去论坛找BIOS下载了6 ,7个一个一个试终于找到一个正常有良心的BIOS耍上进系统测试ok.之前的好几个BIOS不是耍上不通电就是各种鸟问题。注明本机主板板号是GL552VW REV2.0附上维修图。

网友:
华硕这款通病  显卡或者U固定柱脱落

网友:
00222224468453122311哦屁屁屁哦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