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怎么在SMC里面写程序?

楼主(2019-01-23):
820-3437-B 怎么在SMC里面写程序?进水SMC坏了 TB买的里面没有程序 料板买了一个装上不行 求助
求助
进水

网友:
料板一样的换上应该没问题吧 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这谁要是会写进去就牛B了,条件都查没,不要盲目换,

网友:
继续查下smc的触发相关条件
程序就不要尝试自己刷写了 没有程序 也没有方法刷写
确定芯片问题继续定料版更换

网友:
都是买带程序的吧 如果确认是他的问题就在买一个试试

网友:
这芯片估计在国内都找不到资料,怎么去刷?

网友:
定一个剪板的,或者是淘宝一个!!!

网友:
只有淘宝剪板的

网友:
直接找个料板拆了。

网友:
暂时没有读写的工具

网友:
只能买同型号料板拆 这个没听说过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