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扩容后出现不触摸的故障

楼主(2019-01-23):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6P扩容的,流程走完刷机通过很顺利。但是激活的时候屏幕按着没反应了,极少的时候能点一下。不知问题在哪就按常规思路来修了。先飞线M1脚试机不行,更换黑触摸不行,然后更换白触摸还是不行,连接座也打值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谁能帮忙指点下,拜谢

网友:
屏幕也更换过了,系统也重刷了...........

网友:
底层写错了

网友A:
重新写底层啊,可以考虑把老硬盘装回去,排除主板或者底层的问题~~~~~~~

网友:
重写底层秒杀,多考虑修过的地方.

网友:
会不会u虚焊了?老手应该不会写错底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写底层啊,可以考虑把老硬盘装回去,排除主板或者底层的问题~~~~~~~

底层还会影响触摸吗?

网友:
没看见过

网友:
多半是CPU吹虚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的、6sp硬盘底层写成6s的了,触摸不灵,重写就好了

网友:
低层问题  遇到过

网友B:
底层没有写好 ,重写底层就好了  这么基本的先解决啊  ,我师父之前说过一句话,你弄哪里出现的问题 就先在那一块找故障 不要瞎折腾扩大故障

网友:
前天试着扩容了一个,结果大电流了直接。。。。。

网友C:
底层其次就是硬盘引导区程序!有对WIFI码程序、有自检程序、
有触摸程序等等,任意模块出现问题,则会导致相应的故障!

网友:
扩容手机 要小心 不然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是的,最后问了别人是底层问题,因为之前没遇到过,感谢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层其次就是硬盘引导区程序!有对WIFI码程序、有自检程序、
有触摸程序等等,任意模块出现问题,则会导致 ...

嗯嗯,最后是底层问题,重写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底层底问题了。   自己看看。。。  是不是扩容的机器

嗯,就是硬盘底层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没有写好 ,重写底层就好了  这么基本的先解决啊  ,我师父之前说过一句话,你弄哪里出现的问题 就先在 ...

确实是,幸好没有扩大问题,最后解决了..............

网友:
嗯嗯嗯,是的就是底层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