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42p 戴尔 ec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9-01-23):
c142p 戴尔   ec刷程序  9022  这个之前遇到接好线 之后直接选好下载的程序直接写入就行 之前都是手贱先选的 读取 结果 就开始读取后就报错 然后提示 可能是线没接好或者没给独立供电    今天试了三个直接写入成功后 开机正常触发 点亮

网友A:
线接长了 好像不可以。。。。。。。。。

网友:
                                这种真麻烦

网友:
遇到过9022坏的比较多,写程序报错

网友B:
用809F具体咋飞线呢、?、、、、、、、、、、、、、

网友C:
建议分享下 测试好的程序

网友:
学习了,一般ec芯片坏的少,程序坏的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809F具体咋飞线呢、?、、、、、、、、、、、、、

论坛有啊 很具体的方法 还有图 方法都是对的 就是直接写入就行了 别读 一读就错   先接编程器 再给主板电源接口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分享下 测试好的程序

ec 程序群里有的  都是淘宝的好使的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接长了 好像不可以。。。。。。。。。

用的5公分的线以前接9012 随便读写 这个9022 就不行哎

网友:
EC程序不会搞.啥子时候找个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的是真的难刷

网友:
这个EC坏的超级多 都是程序坏 买剪板也TM是程序坏......

网友:
说道剪板我想起了上次,无耻卖家发来的剪板芯片是换过的,处理的还很好,不是维修人员都看不出来,换上去果然不行,最后换了一家重新买的

网友:
线的长度大概多少那

网友D:
9012都是拆下来刷的               9022 没试过

网友:
ec程序没写过。如何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12都是拆下来刷的               9022 没试过

9012 读也可以写也可以 这个好像不支持擦除直接写入就行类似于屏幕的码片

网友(2019-05-17):
ec程序都是从哪里下载的 群号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