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家指导:笔记本主板LA-A993P,开机19ma回落到3

楼主(2019-01-23):
求专家指导:笔记本主板LA-A993P,开机19ma回落到3ma。
非专业,属于娱乐形,看了专家们几个LA-A993P、LA-A992P、LA-A994P.........的帖子,试着修修,朋友不要的机器。
故障状况如下:笔记本转轴处摄像头线磨损短路,断开处理后,开机黑屏,风扇转一下就停,只测主板,开机19ma(EC_ON---3.2V、+5VALWP、+3VALWP正常),一会自动回落到3ma,不动了。
只有万用表和直流电源,下一步如何着手?请专家给指导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24 12:12):
3V电池正常

网友:
惠普的240吧

网友:
惠普14-r277tx。。。。。。。。。。。。。。。

网友A:
不建议自己修,因为主板一旦上电,非熟手维修的话,只要测量芯片脚位时,表笔放偏那么一丢丢碰到旁边的电路,,,,你这故障就扩大了,,,,,卖不,我整机回收

网友B:
应该是缺电压,打下各电感电压和二级转换电压,还有可能是主板摔过的,桥掉点了

网友C:
这电压是二极电压没出来 你首先得搞个图纸 盲搞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自己修,因为主板一旦上电,非熟手维修的话,只要测量芯片脚位时,表笔放偏那么一丢丢碰到旁边的电路 ...

谢了,我这就是无聊当玩具玩,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电压,打下各电感电压和二级转换电压,还有可能是主板摔过的,桥掉点了

谢谢,是的  缺电压,朋友的机器,全套,他不会拆。就是-----笔记本转轴处摄像头线磨损短路。清除短路,插电,VIN   LED亮,按压开机按钮,SATA_LED亮,待机5V   3.3V启动了(EC_ON---3.2V),3V电池正常,其他电感电压没有30秒   到  1分钟,电流由19MA降到3MA,专家给点指导思路,再有,大家都说的“桥”是指  大散热器下面的芯片(是CPU吗)里吗?还是那个小散热器下面芯片(名称?)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压是二极电压没出来 你首先得搞个图纸 盲搞是不行的

谢谢  ,就是看了本论坛上几个   992    994  993  的帖子,下载了类似图纸,才拆机的(第一次拆笔记本,电路结构不熟悉)您说的二级电压   没启动,我现在如何下手  检测?有空指导指导

网友:
发图纸上来啊

网友:
不是原板图,类似的,本论坛这里就有,我再发,影响人家,不合适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4860-1-1.html

网友:
EC芯片,发出了       EC_ON,但是,好像没发出    SUSP#   信号,专家给指导一下?

网友:
专家在哪?指导一二啊,
测试没见PM_SLP_S3#、PM_SLP_S5#、PM_SLP_S4#三个信号发给EC。
三个管脚也没连地,看网页,所谓南桥是集成在CPU一个芯片里,
如何测试南桥确认收到EC信号了、以及南桥工作电压正常否?南桥发出上述3个信号应具备的条件都有啥?(万用表测试,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