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8XM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9-01-23):
联想IS8XM,上电内存报警。 已刷过 BIOS。 量内存供电1.5 0.75  3.3V都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 内存到CPU的地址数据线正常。 其它供电也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高人指点下呀。

网友:
bios没刷对,或者你去官网下载试试,也可以考虑换个内存,可以测试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U和针脚检测过没有?

网友:
内存报警 看下SPD是否正常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