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电压

楼主(2019-01-23):
如图,是电源输出端,复合二极管mbr20100ct和一个tl431,小的是TL431连光藕,能改为12v么,怎么改。

网友A:
这不就个12V的吗

网友:
TL431应该是提供参考电压,改的话好像不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个12V的吗

不,是19v,4.7A的本本电源,看了下偷工捡料的货。

网友:
理论上下加减百分之30  再大容易稍管子。改到13v应该没问题

网友:
431 有两个电阻,一个上拉一个下拉,改其中一个。头条搜索‘从零到一学维修’他有视屏你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19v,4.7A的本本电源,看了下偷工捡料的货。

tl431其中一只脚,接了两个电阻,一个电阻上拉一个电阻下拉,你给上拉电阻的减小阻值,一点点的减,直到满意为止,太低电源打嗝
tl431还有一只脚接地了,还有一只接到光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其中一只脚,接了两个电阻,一个电阻上拉一个电阻下拉,你给上拉电阻的减小阻值,一点点的减,直到 ...

嗯,是的,一个上拉电阻,两个下拉电阻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