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不显示

楼主(2019-01-23):
正负5.7,1.8,显示座子阻值都正常,就是不现实,显示IC.触摸IC都换了,到底哪里问题,有开机电流,能刷机

网友A:
屏幕有没有排除!背光有没有!……

网友:
先看外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没有排除!背光有没有!……

屏肯定是排除了,无显无背光

网友B:
四天终于今天下午搞定了,修机不是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天终于今天下午搞定了,修机不是玩玩的

分享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测量各路电压,阻值都正常,估计很多问题是我自己造成,中间重装过CPU,换过显示IC,换过显示座子,短接过小电感,但是总算搞好了

网友:
再就是显示IC5.7V底脚短路,拆了三个电容

网友:
冒昧的问下,风枪多少度吹下来的……我吹电感吹不下来

网友:
ic用325,电阻,电感电容350,400都可以,我们用的850,改过风枪的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