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9-01-23):
psl8802师傅们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现在主板问题是未检测到电池,查到SMBO_DAT是1.1付smBO_CLK却是3.3伏
ts1#信号也有3伏,所以觉得dat那个电压不正常,查上级查到了psl8802在网上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了,请问师傅们那个8802是啥,我现在该怎么做,15829535351,愿意指导都先发10元红包

网友A:
dat应该是有个上拉电阻的呀,看看点位就知道,或者你看看去到哪里

网友B:
你意思是不会看点位图?点位指哪你看板上的位置 是芯片还是其他啊

网友C:
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不会看点位图?点位指哪你看板上的位置 是芯片还是其他啊

就是想知道那个psl8802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可以分享一下???????????

师傅你好x450cc rev2.1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at应该是有个上拉电阻的呀,看看点位就知道,或者你看看去到哪里

师傅你好加我微信领红包。。。。。。

网友:
点位图软件,不用跑线,直接告诉你我这个点连通到哪里去,那个8802是两脚元件,没参数介绍有可能是没有安装的,不用纠结

网友:
你应该查其他原件,连接的有个ESD,还有EC,相关电阻吧,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你好加我微信领红包。。。。。。

那个只是个电感,那个6脚的换一个或者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