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GTX960-2GD5 花屏

楼主(2019-01-24):
七彩虹网驰GTX960-2GD5 花屏 显卡加焊显存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 大神们我是小白这个要怎么量显存

网友:
看样子像是显存啊 不太像主芯片 显存芯片策略了么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但是我和客户说是显卡坏了,就换了一个显卡。

网友:
焊了不行那就只有换了,先换显存,看你运气

网友:
像是显存坏了,这个的竖道明显是显存一个不良

网友:
显存的问题 楼主 修好了吗  这种 问题一般不好修

网友:
一般换显卡吧。960便宜了.

网友:
楼主的显卡要卖不嘛,买来研究哈

网友:
这种修来有什么意思,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先看显存地址线有没有断的再量下显存阻值,100以下直接把显存全换了,看着像显存短路。量下核心电压。再不行重植锡球

网友:
修了一点意思也没有,用不了多久还是灰坏

网友:
要是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就别弄了!!!这种是芯片坏了!!换显存也没用!

网友:
先要判断是屏引起的,还是主板有问题,再来判断是否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是显存的问题呀   显存   显存、
不是芯片,不是芯片、
两个两个的更换测试吧

网友:
这种修来有什么意思,一般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一般都是加焊,连显存我都不想更换。。。。。。。。。。。。。。。。。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的,实在不行就加焊芯片

网友:
这个只能用软件测试那个坏了 不然你就全部换掉

网友:
显卡都直接换

网友:
显存拆下来你就明白了,要自己动手才会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