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拆usb料板的时候 不知道a1脚在哪里 芯片已经拆下来了

楼主(2019-01-24):
拆usb控制管的时候 6代的料板 拆完拖平芯片的时候后面一层皮掉下来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A1脚在哪里了 芯片已经拆下来四周都处理干净了 这个怎么办  那层皮掉了 没有任何标注a1  我以为接地的是通的 用二极管挡对芯片打那几个对地的都是ol

网友:
拆得太少了,你拆50个就知道A1在那里,要是还不知道,我保证让你知道A1脚在哪;

网友:
测哪都是0l?二极管档位肯定有反应的吧

网友:
扔了吧,有不值钱

网友A:
楼主和我一样,后来直接定新的,不拆了,u2拆下来就是白色,鬼知道哪个脚

网友:
怕弄不清楚,拆的时候可以做记号啊

网友:
买新的吧基本废了

网友:
拆之前先拍张照片,最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我一样,后来直接定新的,不拆了,u2拆下来就是白色,鬼知道哪个脚

对啊  6代的u2 上面一层皮一样的 跟5s 6s 不一样    皮掉了 表面跟镜子一样光亮 我是右下角拆的 有点点痕迹  然后绿油做个标志 抱着试试看 可以的 省一个芯片哈哈

网友(点评):
拆的时候铲最上面那一层胶你就能看到脚位标志。

网友B:
楼主,这6代打胶的USB就不要拆了,我一般只拆5S 6S 7代上面的USB,拆下连锡都不植直接盖的,带胶的浪费时间。

网友:
拆的时候 镊子拿ic会有痕迹的根据这个确定方向

网友:
有显微镜你可以看看锡球下面有线路的,也可以定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6代打胶的USB就不要拆了,我一般只拆5S 6S 7代上面的USB,拆下连锡都不植直接盖的,带胶的浪费时间 ...

哪有那么多板子拆  以前浪费了好多u2  不小心直接吹飞找不到  现在小心一点 能省一颗是一颗哈哈

网友:
找个旧的 对比一下 焊盘的地方 有个地方会反绿光 显微镜下能看到

网友:
掉皮了就测芯片上的脚位啊,测地脚通的再看图纸对位置

网友(2019-03-01):
关键是u2装错方向的话是会烧cpu的 我是过来人 不要省那点钱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6代u2我都是先把黑色的皮弄掉
然后A1角位置点个绿油

网友:
提前做标记,这有必要研究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