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9-01-24):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S20A350B的显示器  显示无信号  接电脑 没反应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无信号的话有可能是接口松动,接触不好,但是也不排除BIOS程序坏,可以先加焊接口试试

网友:
试下刷BIOS.. 拆掉VGA接口后面6脚IC

网友:
是程序问题,遇到过,刷好了,从程序入手简单些

网友:
  接电脑 没反应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先刷过程序试试。

网友:
三星的这个系列的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还能修到三星的这种显示器吗

网友:
三星的程序坏比较多,但是基础检测你要进行一遍才好·················

网友:
刷刷!你懂的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