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冒烟了

楼主(2019-01-24):
今天早上姚明给我发过来了个DELL16-3568,I5的7代CPU,他说自己闲着没事捏屏的下面捏坏了,还正好是屏线的位置,拆开一看屏供电烧了,接了根线一点。集成的CPU和桥直接冒烟了,我滴妈妈现在的机器都这么骚包的吗
还有必要换CPU吗

网友A:
关键机器还在保修,,,,,,,哎,联系客户看怎么办吧,大家以后闲着没事可别捏屏啊

网友:
哈哈。你之前没有测试吗?集成桥你先看能不能开机压,飞好后测试阻值啊,EDP或者LVDS阻值。都要测试,这么草率上电,活该啊,要当心,很多客户带坑来的

网友:
我靠,这么恐怖的吗~

网友:
是有其他故障吧?屏供电而已这么严重呀

网友:
叫你乱捏 大保健做多了吧

网友:
这下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机器还在保修,,,,,,,哎,联系客户看怎么办吧,大家以后闲着没事可别捏屏啊

可以尝试保修试试

自己换U 前提是你完全正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