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wifi主供电掉点,用什么线飞

楼主(2019-01-24):
wifi主供电掉点,大家用什么线飞,0.02的线会不会太细
WiFi

网友:
随便弄个包皮线就可以,现在的电子产品功耗小,差不多就行

网友:
绿油加随意铜线

网友:
我用智能机听筒里面的线,粗细刚好

网友A:
用电线飞
大顺数码
这可以,家用电线,粗些,好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线飞
这可以,家用电线,粗些,好飞。

网友:
扬声器里面就是漆包线 那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