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带TV,怎样把屏线改到主板上?

楼主(2019-01-24):
联想一体机B320带TV 开机主板工作 屏幕灰屏 ,显卡的APL5930换过    故障依旧。按TV开关出联想LOGO卡着不动,拔开TVS1这条线  开机可以看到联想的 LOGO 。刷过电视板BIOS   故障依旧。
最后判断是电视板坏了,同行又送来一台B320电源盒坏,用他的电视板换过来测试,显示正常。
屏线是插在TV板上的,怎样可以把屏线改到主板上?主板上有屏线接口,发了屏线已到怎样改?要跳线吗

网友A:
改个驱动板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改个显示驱动板吧,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驱动板进去就可以了

谢谢,思路豁然开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个显示驱动板吧,这个比较简单

谢谢,您改过吗?怎么着手,请教

网友C:
意思是不用TV了?主板上有屏背光供电那个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不用TV了?主板上有屏背光供电那个接口吗?

对绕过TV,主板上有个LEDPNL1屏线接口,插上新屏线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