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温度高

楼主(2019-01-24):
前几天,遇到一个X240开机没多久温度就到90多度,刷了N个BIOS,换了风扇,主板都换了,还是高。最后重新装个系统正常了……

网友:
你这是在分享经验吗

网友A:
温度高和装系统有什么关系。别误导人。你的系统是特制降温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和装系统有什么关系。别误导人。你的系统是特制降温版的?

系统有些程序会引起CPU高频运行,就想用鲁大师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