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55X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24):
TCL 55X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55X5

  机芯:MS838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装在整机上指示灯正常,遥控器也正常,背先不亮,装到机架上试机图像声音正常。

  测量PDIM3.3V,BLON 0V,BLON正常,开机应该是3.3V左右的电压,问题应该发生在背先开关电路,顺着电源插座处查找,发现插座到主芯片之间线路为开路状态,于是运行分段,测量最终发现BLON插座处铜箔开路导致,连接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至此TCL 55X5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铜箔开路导致,比较难查,铜箔线太细。

网友:
质量问题么,这种应该很少能烧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