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 DA0AM9MB8D0暗屏求思路

楼主(2019-01-24):
DELL 14-5459 DA0AM9MB8D0暗屏求思路    关键是没有图纸   接口部位进过水 以前进的  现在看接口也没有腐蚀    谁给我 个接口电压参考或者阻值参考 一下  都行  小弟在这儿谢谢 了

网友:
看看开启 或者引用一下别的图纸的 相同屏的本子

网友:
2楼大神已经说了,在屏幕的接口处量条件,供电,开启,亮度调节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图纸能否对上?不能对上拆屏在屏接口查背光条件.

对不上   屏幕接口咋找呀  屏幕接口又没有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上   屏幕接口咋找呀  屏幕接口又没有引脚定义

屏没定义吗?30针EDP

网友:
暗屏好修。楼主是否有代换过屏幕测试?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暗屏基本就是查背光开启了

网友:
暗屏最好修,满足19v供电和leden3.3就行了

网友:
查屏街口供电      主要是背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