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不开机 暗屏

楼主(2019-01-24):
朋友接了台1707暗屏 自己不会搞做做样子搞不开机了 发我维修 拆机检查无维修痕迹 各大供电阻值正常 接上可调电源 0.02 测量3.3_s5 3.3-0-3.3跳变 测p3v3g3h 正常 pm g2 en 也有发出  测u7650 vreg5 vreg3 有3.3 5v不正常 c7651破裂 换上电流正常了 但是开机暗屏 测背光供电输出 58v 呃 看来屏问题 检查发现屏线破裂了 这屏太贵 朋友的机器就帮忙刮开接线吧

测量阻值正常 装机收钱

网友A:
有mac的type-c的转接头买了吗?,我买了几个都是不能用的,只适合5V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mac的type-c的转接头买了吗?,我买了几个都是不能用的,只适合5V的用

早有了

网友:
哥那里有卖    怎么买

网友:
屏线破裂,此种屏线难不难修?由此屏线买吗?

网友:
单面有线 刮出来飞好 黑胶一打 固化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