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1无待机不出3v5v

楼主(2019-01-24):
故障是无待机电压不通电,查了论坛好多帖子都是升压电阻通病。板上的两个电阻都是同的。升压也有4.9V左右。目前EN两个脚都有3.3v 线性也有3v5v,滤波电容,待机芯片。还有mos管都换了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直接料版 搞一个 3V5V 模块 。飞线算了。。 收钱 次啊会死硬道理

网友:
升压电容换了吗?生压电阻阻值多少?    电阻电容换掉试试,遇到不止一次电阻量者正常,但是偏偏电阻就是坏的,换了就正常,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后级有短路吗?也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A:
修好分享一下,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分享一下,让我们见识一下

好的。还没修出来呢,后级也没短路,先放着了。没头绪了

网友:
待机不是基本中的基本嘛

网友:
是不是负载有短路,比如说其二级电压

网友:
条件都满足,就要考虑待机是否不出3 5v为正常条件,
一般不要在一个地方死到底,看看其他条件

网友:
有示波器就看下波形,有可能出来后瞬间掉电,断开后级再打波,缩小范围。

网友:
看下频率设定

网友:
两个电感后端翘起上电看看,不行的话继续查条件,芯片对地全打一遍,正常的话打电压画图出来看看

网友:
有示波器就看下波形,有可能出来后瞬间掉电,断开后级再打波,缩小范围。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