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511开机显示报警通病

楼主(2019-01-24):
机器开机可以显示过一会报警风扇狂转然后掉电,之前神州k650d遇到过一样现象问题是显卡背面的q5问题,

想想都是蓝天代工的会不会都是那个信号引起的,找到图纸跟神州q5对应信号的芯片是q48,找到主板对应的位置在显卡板下面,直接把q48的1脚跟6脚短接,3脚跟4脚短接,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主板的Q48是什么元件,这样做时间会长久吗?

网友A:
THERMTRIP?? 显卡的温控检测?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ERMTRIP?? 显卡的温控检测?老哥

对的,是显卡的温控,神舟的通病了这。图纸搜THER找到带VGA的信号就是它连的6脚管啦

网友:
楼主秒杀的不错,我第一次修的时候整到怀疑人生,找论坛才发现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