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39开机0.00-0.01-0.00掉电维修经验,颠覆RTC电路的2V

楼主(2019-01-24):
HP笔记本 Q139
图纸:Quanta DAY11AMB6E0
点位:无点位,参照Q172点位
同行电脑点送来的,说这个电脑用的好好的,出差(泡妹子)几天回来不通电,怎么开也开不了。我拿到电脑后,发现也被人修过,干过BIOS,修过内存供电,换过2级转换管,我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修了。当时还跟苏州刘艺打电话呢,聊聊生意好不好,都尼玛抱怨维修工不好。哎生意难做啊。
不扯犊子了,维修路子往下看。

这个是亮机后了

C壳上的铁皮标签,这个机器;

D壳电池后面的型号,不注意还看不见,当时我问同行,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型号在哪儿。

版号,有图纸,我吧图纸跟bios一起传上

维修之路开始,插上电源适配器,待机000,

我以为没有电,找啊,看图纸啊,量啊,结果发现电源指示灯也亮,适配器插入应该检测到了,怎么没有3.5V,我也醉了。船长讲过,会自动开启3.5V的。
结果最后发现这个是很省电的机器,要开关后 才有的3.5v。

不管那么多,先走经验修吧,先量开关,有3.3v,
那就按开关吧,发现电流表跳了一下0.01,然后又没有反应了,
有电流跳变说明EC应该是工作了,然后就量RSMRST#,发现电压也正常,说明桥供电也正常。晕了,怎么会不起来呢。

这个是3V跟rsmrst#没有拍波波。其中还有还要多波波都没有拍。

这个是RSMRST#跟Slp对比,
记过发现还是SLP,先掉,说明桥条件不满足。
没有办法了,只有使出阿林老师的菊花棍+菊花绳子(示波器),看看谁偷懒,猫在家里不出来,还是谁跑得快

桥的RTC电路R277电阻前段,

r277电阻后端

R256前段

R256后端,发现电压差别有点大,太低了,没有过这么底的电压吧,用镊子夹住256两头,按了下开关,我擦,电流就刷刷刷上去了,,找了个20K的电阻换上,还是只有0.9V,我也郁闷了

找了个10K的换上去,就1.69V,

发现这个也没有,看图纸,找了一个换上去,焊接技术不好,望见谅。

在按开关,电流正常了,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了,心里的激动,那个高潮,说不出的,突然想起一首歌,叫"好嗨哟“感觉人生达到了高潮。
总结:其实我也走了点弯路,这样的机器,直接先查桥条件,按不开机维修,别看电流跳不跳,还有就是以前黄老师说的,
RTC电路不能低于2V的说法是错不成立的,也许这个机器比较不一样吧,只要1.6V以上就能开机了,只是经验跟大家分享下,希望能给个精华。
图纸: Quanta DAY11AMB6E0 (单CPU Broadwell

 会员708836100鑫豆2023-10-23 23:21
 会员565452100鑫豆2023-10-12 11:54

网友:
子自己最好的奖励,哦也哦也噢噢也

网友A:
不用换电阻,估计把C358干掉就好!

网友:
支持3楼的观点  C358干掉就好    RTC电路上,一个限流电阻 一个延时电容  然后直接到桥(CPU)里了,要是桥内部有问题导致,就不好玩了

网友B:
PU11 是撒子玩意? 3V5V 的芯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11 是撒子玩意? 3V5V 的芯片          ???

是转换芯片,3vs5-s3转换出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电阻,估计把C358干掉就好!

恩,有可能,有可能,现在1.6v就能开机,颠覆老师讲的2V了,嘿嘿

网友:
现在很多rtc是1.5v的了,分压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有可能,有可能,现在1.6v就能开机,颠覆老师讲的2V了,嘿嘿

黄老师和赵老师讲的课程我也大部分听过,老师讲的是一个理论参考值,

网友:
书要重排版,知识也是要更新的嘛,所以要不断学习新的技术经验

网友:
应该南桥还是有点问题,微短路,不影响开机,只要保证rtc 电压不要过低,如果用更小阻值的电阻,电压会升上去,修台式机遇到过

网友:
这种遇到不少,排除电容还拉低,估计桥微短,能够换低阻值电阻解决问题,肯定比换桥好。

网友:
这样的情况,电压偏低要么电容有问题,要么就是cpu有问题,现在cpu太容易坏了,cpu一坏都没法给客户报价了

网友:
rtc电压现在是1.5伏电压也能触发吗?

网友:
电阻时间长了,变值了吗?还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后续观察!看能不能撑过保修期吧!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楼主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电容  南桥   没了

网友:
高手绝对的高手

网友:
这种一般桥坏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不好修

网友:
估计可以跟参数值相差这么大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估计是c358漏电,把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楼主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大家赞扬呀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收藏了。。。。。。。。。。。。。。。

网友:
最怕少CPU的!!!!!!!!!!!!!!!!

网友:
楼主你这是误导人? RTC被拉低不考虑后极短路引起拉低  要么就是电容 要么就是桥短 换电阻解决????????????

网友:
最后不是rtc 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是桥有一点微短,要是电容漏电拉不那么低吧

网友E:
rtc电压现在是1.5伏电压也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c电压现在是1.5伏电压也能触发吗

这个机器可以的,有亮机图,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是桥有一点微短,要是电容漏电拉不那么低吧

我就是有米收就可以了,留点,下次再继续返修有米收,多好

网友:
厉害楼主。以后多来看看

网友(2019-03-02):
闲的无事,把整理的bios上传了部分

网友:
  有示波器 修机器也挺简单了

网友:
4代的板子很多也是RTC电路电容的问题,电源灯亮电流不起,修过几台 不过不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