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110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24):
笔记本型号:HP TPN-Q110
笔记本板号:DAOR33MB6F1
故障现象:待机0.02A左右,不触发。
接到同行一台HP笔记本,不触发。想这下好了,终于可以跑跑电路了,最近都是换屏、换键盘、大电流全板电压都上齐(做桥,做显卡)、电路板哪里明显烧坏(拆掉OK),终于来了一个不触发的,做为学徒的我想,终于可以来一场硬点的仗了。
量公共点电压正常,3v、5v电压没有,开机键上的电压只有0.9v,怀疑这里出了问题。但是开机板排线有的引脚有3v。EC边上电容也有3v。既然EC有3.3V供电,说明可能待机的时候不需要3v和5v。
在迅维网下来图纸,研究一下,这个板子的元件在板子上标号了,最喜欢这样了。
从vccrtc开始查太慢了。直接干pwrbtn#。

图1
来源于dnbswon#,dnbswon#来源于dnbswon#1。

图2
dnbswon#1来源EC:

图3
实测dnbswon#1为3.3v,dnbswon#为0v。按笔记本开关,dnbswon#1电压不变,dnbswon#还是为0v。不对呀,正常dnbswon#应该被上拉为3.3v,按开关键dnbswon#1为瞬间低,且dnbswon#也为瞬间低才对呀。
查查dnbswon#也就去了桥呀。难道是桥拉低了?不解。
既然dnbswon#不能拉低,那就看看开机键有没有发来瞬间的低电平吧。
开机键发过来的信号名称为nbswon1#,此信号发给EC的19脚:

图4
此信号由+3vpcu拉高:

图5
+3vpcu不是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主供电吗,不是测到没有吗。
原来主供电名称为+3vs5,和+3vpcu不是一个电压。如下图:

图6
+3vpcu为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线性电压。如下图:

图7
实测图5中r442的+3vpcu端有电压,而另外一端只有0.9v,也就是开始测量的那个0.9v。难道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在路测量r442只有几k,不到10k,那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继续搜索看nbswon1#去了哪些地方。
到了EC,是EC把它拉低了吗?本想翘起ec的19脚,但没有这么做,先查查吧。下一个来到c59,如图所示

图8
刚拆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个c59和边上几个电容颜色有点不对,这次量到这,心想八成是它坏了,在路量了一下两端,几k欧姆,这样分压下来,有3.3v才怪呢,拆掉c59。如图:

图9
拆后量板上电容两引脚为无穷大,插电试nbswon1#有3.3v。
触发后可以亮机: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修板子思路清晰是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高超啊,这技术就是大师级别的,哪里是学徒了,,,,

网友A:
电路跑的不错,如果看到电容变色当时量下可能就是秒杀了,当然做为新手就没有维修意义了,

网友:
一般修道板子,我喜欢全部瞄一遍,有些问题是可以看见的

网友:
维修理论知识很重要,如果没有理论知识,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跑的不错,如果看到电容变色当时量下可能就是秒杀了,当然做为新手就没有维修意义了,

你说得对呀,可奇怪的是边上几个电容颜色也不对,竟然没坏。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下

网友:
开机键电压不对一路查下来原来是电容

网友:
维修理论知识很重要

网友(2021-01-18):
这么清晰思路还是新手。哎哎哎

网友(2022-04-20):
这个电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