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笔记本捡了个漏。。。。。

楼主(2019-01-25):
一台G470不开机,按恢复键也不开机,充电正常,3V、5V待机正常,开关按键和恢复按键引脚测无电压。
检查按键板接口Pin1=5V,PIN6、PIN7=3V,但测ON/OFF按键引脚却无电压

果断撕开按键板背面的黑色保护胶纸,看到1个检测点腐蚀发黑,刮开两端PCB连线已蚀断,刚好是通往接口PIN7的通路,

立马搭了个线,再测ON/OFF按键引脚上已有3V电压,接回主板一触即发。。。

网友(点评):
这飞线也真够丑的,太硬了,用细一点的更好。

网友:
发帖精神可嘉      加分鼓励。。。。。。。。。。。。。。。。。。

网友A:
搞维修的经常会有惊喜,难怪客户来了基本上都会说 看看我的是不是哪里开焊了,是不是那个线断了啊

网友:
其实,也不算是捡漏,这是你经验的体现,就拿我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一般会先查PWRBTN#,然后查EC条件,可能这时候才会发现开关信号没有,然后才会去看开关板,这样以来就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不少这个问题,遇到待机正常,都是直接先拆后盖看一下开关板有没有短线,根本不用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经常会有惊喜,难怪客户来了基本上都会说 看看我的是不是哪里开焊了,是不是那个线断了啊

也许客户会认为搭根线几乎0成本,但问题是得先找到这个点,维修员都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累积了多少的经验,付出了多少的精力,和一点点的运气最后才定位到那牙签尘小的点上,说多都是泪(貌似泪也不值钱!)。。。

网友:
我遇到 过 不下 10台  这问题     修这个  把散热器   拿开  飞线  就行了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了,拆后盖拆风扇拆键盘拆下开关板就能干了!

网友:
这线飞的够潇洒的 不过好粗 细一点的看着好看又安全

网友:
捡死鱼系列

网友:
这飞线也真够丑的,太硬了,用细一点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