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烧毁的双路2011服务器主板复活了!

楼主(2019-01-25):
花费了三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总算把这个板子救过来了,可惜有两个内存槽不能用了,总会有点遗憾,能用就不错了,先上修好的效果图,后面再慢慢分享修好的过程。

业余庸医一枚,上手术刀,解剖课开始了,分析pcb层内有多少断的线路,准备工具如下
美工刀
万用表
704硅橡胶
502胶水
焊锡丝
锡膏
助焊剂
毛刷
酒精
电烙铁
吸锡器

之前我修海淘撞角的华擎x79极限玩家11的时候分享过如何修理断层pcb,差不多就是这样,把pcb一层一层的切开成梯田形状,从里到外一层一层焊接,难度系数很大,稍有不慎,一颗锡渣掉下去前功尽弃,而且线要接对,错了的话很难整改,因为是内层,你要把外层的线路一根根拆掉,大芯片周围每一层pcb都有几十上百根线路,运气不好碰到芯片附近断层的板子,基本可以扔了,花费的精力非常大,焊接好后,测试绝缘ok,开机ok,那就可以用704硅橡胶封住了

粗略测量电路部分,万用表,镊子,美工刀,必不可少,精确焊接还需要极细烙铁头,助焊剂,放大镜,显微镜,电脑,焊锡膏,飞线卷等工具,目前暂时用不到

先测量主电路,烧的部分是+5v供电脚和-5v供电脚,其中-5v不是很重要,主板上同一个电压的引脚最终都是连在一起的,相互之间都导通,测量5v供电端,全部短接在一起,正常,主电路没有中断,看来烧的不是最严重的等级,最粗的线路没有烧断,可能还有救,最容易烧断的就是细小的信号线,也是最难修的,好比核桃上雕出核舟记

下一步就是查看夹层的细小电路,原谅我手机拍不到,勉强接好了,至少能看到的都接了,现在,就要填补坑洞,用704硅橡胶,填补坑洞,刮平,里面能看到的飞线接的差不多了,看不到的也不想继续扩大解剖范围了,再大就会挖到附近的元件,可能会切断其它线路,造成更严重的损坏,晾干一天

网友A:
曾经把一个1151的CPU座里,倒伏的100多根针扶正,就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眼睛是酸痛无比……楼主这种操作,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佩服佩服!估计这种板,返厂都不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把一个1151的CPU座里,倒伏的100多根针扶正,就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眼睛是酸痛无比……楼主这种操作, ...

额,没有想过换CPU座吗??

网友:
这个接线腻害!不过我接过BGA南桥引脚,接三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把一个1151的CPU座里,倒伏的100多根针扶正,就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眼睛是酸痛无比……楼主这种操作, ...

自己没把握换新的,怕虚焊用不久,而且放大镜看了没有断针的,就花点时间慢慢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