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专用组装一体机BIOSLGSK-04-0

楼主(2019-01-25):
确定OK的
上传了两个 一个是坏的 花屏的
名字是666
其余一个是好的   完全正常的
用RT809读取的

网友:
此机BIOS型号是4M的

网友(2019-07-04):
一模一样的也是屏幕上全部雪花   桌面也可以看到  程序写完还是一样  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不确定  我得刷完好了  我叫他好的机器拆下来的

网友:
没事  不客气

网友(2020-11-19):
里面只有一个
的啊

网友:
在里面  看到了 谢谢

网友(2021-04-20):
刷了后倒屏了

网友:
一般里面选项有设置的

网友(2021-08-23):
你好,之前看到你再论坛上用惠普Z400电源电源改成了普通电源,麻烦指点一下如何改造,谢谢。

网友(2022-02-16):
这个好,正好用上

网友(2023-03-09):
我刚好有一台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要刷逻辑板的芯片吗

网友:
这个可以用ch341写吗

网友A:
不知道   我用的8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我用的809

ch341软件支持这个型号的,我买了一个试试看,809太奢侈了哈哈

网友:
已经修好了太感谢了!ch341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刷还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2023-08-28):
我刷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2025-01-04):
花屏用遥控器点菜单-按数字0000进入工厂模式,点功能-调整点屏模式就恢复了